b470开机机不显

楼主(2014-07-12):
b470开机机不显,开机到0。26,待机电流0。03不知是不是正常,BIOS刷了无果,待机好电流像好点高,不知是不是有微短

网友:
这个机感觉问题比较多,南桥问题的修过。

网友:
应该还没到bios那一步,估计有电压未出,pltrst#信号出来没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直接把2组铁壳mos换掉  电流如果上到0.6 那么强关机 再开一般就ok了 如果开机后还0.6 看看内存部分 如果再开掉电 直接换集成显卡供电的 那组铁壳mos

网友:
客户不修了

网友:
不显示 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