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这是通病吗?已解决

楼主(2014-07-12):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460故障是用着就掉电有时掉电后又要等一会才开的起,有时要过一会才掉电,看了论坛上很多人都遇过这台机子,先是做了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想了想就把bios刷了,奇迹般不掉电了,故障修复了,难道这是通病?附上可以用的南桥bios一份 Y460

网友(点评):
这个事ECBIOS,2MB的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BIOS 引起掉电的!

网友:
刷BIOS好了、?我手上也有一台 不定时掉电 估计是供电

网友:
楼主 能说下机器板号或配置吗

网友A:
我这也有个Y460,独显驱动一打就黑屏。显卡加焊无效

网友:
怎么是EC   BIOS呢,楼主  南桥BIOS呢

网友(2014-09-16):
今天也遇到一台Y460,开机电流上0.9左右就掉电,有时电流上1.3A可以显示不掉电,还是不怎么相信BIOS有问题会掉电!结果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这个会是BIOS故障?

网友:
怎么是ECBIOS呢。。坑货

网友(2014-10-22):
请问楼主你这电流到多少掉电啊?也有很多是缺电压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个Y460,独显驱动一打就黑屏。显卡加焊无效

Y460 ATI的显卡是通病,特么喜欢坏,不是加焊就可以了,直接换吧,而且这个显卡特么的贵好像要170左右

网友:
直接改成集显省事多了

网友:
手上一台Y460的开机显LOGO后马上黑屏,但是进F2bios设置就不会。显示电流在2.0A左右.显卡背面测试了两个电容坏了 剃了不短.但是还是一样.准备刷BIOS -做显卡-换显卡了

网友(2014-11-24):
我也遇到一台掉电的。。

网友:
原来是花屏    换了新显卡后打显卡驱动黑屏

网友(2017-05-18):
确定好了吗

网友:
我有个独立的Y460 做过显卡   刷过BIOS也是掉电

网友(2017-06-28):
Y460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