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修好ACER 4560笔记本加电不显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4-07-12):
三天前接到同行一台ACER 4560笔记本,AMD单桥,ATI独显,加电不显。

具体电流是:0。2X--1。3X---1。5---0。9停止不动  。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同行都遇到这台机子,故障都差不多,桥,显卡,BIOS都搞了没有成功。今天我修好了这台机子。也是一波三折

不过我手头待修的机子还有一大堆,打字时间有限,如果同行有需要先和我联系下,或者等几天我把手里的活干完再详细告诉大家方法,。

安徽省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手机:13805525185

别辞 -5

网友:
楼主还吊胃口了.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是不 ?

网友:
不想说就一个字都别说,这么忙打了这么多字,到重要的了就没时间了!不厚道!

网友:
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别人时间

网友:
待我把手里的机子修完,一定把维修过程也出来,请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
那真的好期待

网友:
<p><strong><font color="blue" face="宋体" size="6">大家好,前段时间因为时间太忙,没有把维修的过程写完。现刚刚加焊一台笔记本正在冷却,趁这个时间把ACCER
4560G的维修过程向大家报告一下。</font></strong></p>
<p><strong><font color="blue" face="宋体" size="6"></font></strong> </p>
<p><font color="blue"><strong><font face="宋体" size="6">几天前同行送一台ACER
4560G的笔记本,具体电流是:</font></strong><font size="6">0。2X--1。3X---1。5---0。9停止不动 </font></font></p>
<p><font color="blue" size="6"></font> </p>
<p><font color="blue" size="6">拆机检查:使用的AMD的CPU,AMD的独桥,AMD的独显。一看AMD的芯片组相信很多维修的师傅就去焊AMD的桥和AMD的显卡了。我当时也抱有这种想法,心想这个机子问题不大。但后来的结果告诉我,这次我是碰到硬钉子了。</font></p>
<p><font color="blue" size="6"></font> </p>
<p><font color="blue" size="6">看电流内存是过了,应该显卡没过。AMD的显卡虚焊的特别多,先干显卡,开机。。。。涛声依旧!
难道没焊好?再来一遍,开机。。。涛 声依旧!!!!</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我有点冒汗了,这次失手了,静下心来慢慢分析
吧。内存过了,说明前面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了,北桥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内存由北桥控制,内存自检过了说明没问题,不要焊北桥了,小心故障扩大。</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刷下BIOS看看,开机。。。涛 声依旧!!!!!我手心里已经冒汗了。</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CPU坏了?不太可能,虽然AMD的CPU爱坏,但我认为那是前面几代的CPU,AMD的TK系列,QL系列爱坏,后来就没有爱坏的AMD的CPU了,很少很少。</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EC问题?不太像。显卡供电?正常。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显卡坏了。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个机子。</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正好这时同行打电话来催问能不能修好?我电话里就说估计显卡不行了,同行说,客户明天要拿,不行就给他吧。我就答应了,不修了。</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第二天,我打算让老婆把电脑装起来还给人家,但想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不行我也仁至义尽了。</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下载图纸。</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img alt="" src="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image&aid=747579&size=300x300&key=a7187cc0ac93f170&nocache=yes&type=fixnone" border="0" aid="attachimg_747579"></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我的想法是,看看显卡的复位有没有正常,我之前曾经遇到过一台机器显卡没有复位的。</font><font color="#0000ff" size="6">找到主复位PLT_RST,果然找到了给显卡复位的电路。ATI_RST,他是由D8301这个三脚的二极管和一个3。3V的上拉电压,和PLT_RST#,PE_GPIO这几个信号构成。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D8301,一量复位的电压,3。3V和1。5V之间来回跳变,电压跳,电流表上的电流也在变。终于找到故障了,哈哈!</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现在是为什么3。3V的复位电压有问题,先查PLTRST,发现他是由PCIE_RST这个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产生 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找到那个电容,把他干掉一定就OK了。结果这个机子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找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找到。我也灰心了。看来是修不好了。</font></p><p><img alt="" src="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image&aid=747593&size=300x300&key=537ab734cceb4800&nocache=yes&type=fixnone" border="0" aid="attachimg_747593"></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这时我突发奇想,既然3。3V信号电压不正常,我就借一个3。3V作为复位。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了。说干就干,马上从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找到一个3。3V电压,直接飞线过来。</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开机,电流突然上去了不少,感觉像是亮机了,不会吧,我心里不感觉相信。激动的把屏拿过来装上开机。。。亮了!!!!</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这款机子我看网上不少师傅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感谢大家看完,我的突然发奇想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谢谢!</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手里现在正在忙着修一台DELL I5的爱卡LOGO的和一台M4040一会亮一会不亮的,都是修了几天的老顽固了。不和大家多聊了。</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font></p><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font color="#0000ff" size="6">欢迎大家相互交流经验。</font></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p>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0000ff" size="6"></font> </p>
<p><font color="blue" size="6"></font> </p>
<p><font color="blue">
</font></p>

网友:
大家好,前段时间因为时间太忙,没有把维修的过程写完。现刚刚加焊一台笔记本正在冷却,趁这个时间把ACCER 4560G的维修过程向大家报告一下。

几天前同行送一台ACER 4560G的笔记本,具体电流是:0。2X--1。3X---1。5---0。9停止不动

拆机检查:使用的AMD的CPU,AMD的独桥,AMD的独显。一看AMD的芯片组相信很多维修的师傅就去焊AMD的桥和AMD的显卡了。我当时也抱有这种想法,心想这个机子问题不大。但后来的结果告诉我,这次我是碰到硬钉子了。

看电流内存是过了,应该显卡没过。AMD的显卡虚焊的特别多,先干显卡,开机。。。。涛声依旧! 难道没焊好?再来一遍,开机。。。涛 声依旧!!!!

我有点冒汗了,这次失手了,静下心来慢慢分析 吧。内存过了,说明前面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了,北桥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内存由北桥控制,内存自检过了说明没问题,不要焊北桥了,小心故障扩大。

刷下BIOS看看,开机。。。涛 声依旧!!!!!我手心里已经冒汗了。

CPU坏了?不太可能,虽然AMD的CPU爱坏,但我认为那是前面几代的CPU,AMD的TK系列,QL系列爱坏,后来就没有爱坏的AMD的CPU了,很少很少。

EC问题?不太像。显卡供电?正常。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显卡坏了。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个机子。

正好这时同行打电话来催问能不能修好?我电话里就说估计显卡不行了,同行说,客户明天要拿,不行就给他吧。我就答应了,不修了。

第二天,我打算让老婆把电脑装起来还给人家,但想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不行我也仁至义尽了。

下载图纸。

我的想法是,看看显卡的复位有没有正常,我之前曾经遇到过一台机器显卡没有复位的。找到主复位PLT_RST,果然找到了给显卡复位的电路。ATI_RST,他是由D8301这个三脚的二极管和一个3。3V的上拉电压,和PLT_RST#,PE_GPIO这几个信号构成。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D8301,一量复位的电压,3。3V和1。5V之间来回跳变,电压跳,电流表上的电流也在变。终于找到故障了,哈哈!

现在是为什么3。3V的复位电压有问题,先查PLTRST,发现他是由PCIE_RST这个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产生 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找到那个电容,把他干掉一定就OK了。结果这个机子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找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找到。我也灰心了。看来是修不好了。

这时我突发奇想,既然3。3V信号电压不正常,我就借一个3。3V作为复位。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了。说干就干,马上从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找到一个3。3V电压,直接飞线过来。

开机,电流突然上去了不少,感觉像是亮机了,不会吧,我心里不感觉相信。激动的把屏拿过来装上开机。。。亮了!!!!

这款机子我看网上不少师傅同样的故障没修好,感谢大家看完,我的突然发奇想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谢谢!

手里现在正在忙着修一台DELL I5的爱卡LOGO的和一台M4040一会亮一会不亮的,都是修了几天的老顽固了。不和大家多聊了。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大家相互交流经验。

网友:
图纸上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