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诺音响 左声道 正常 右声道 没声音

楼主(2014-07-12):
三个 功放芯片 测量 电压 有_16V +16V 正常的
按照搜素的 帖子 万用表 200档  一只表笔接地 一只表笔触碰 功放芯片 低音 喇叭 有碰碰 声音
左 右声道   喇叭也有 碰碰声音
换喇叭 测试 左声道 正常 右声道 喇叭很大的电流声 没声音 插拔几次后 原先好的 喇叭 在查到左声道 声音 很小 是不是喇叭烧了呢 ?
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
是不是 图片中的电阻 坏的原因呢  锈了 测量 无穷大 也不知道 阻值多大?

网友(点评):
电容漏液了。楼主看不到吗?

网友:
可能右声道 功放块烧了

网友:
哈哈,哥十年前也算是音响维修一般的高手啊

网友:
喇叭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一下就知道好坏了!左、右声道电路完全一样的,可参考着修。很简单的!

网友:
感觉是电容爆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