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主板12V变14V

楼主(2014-07-12):
一款型号P8B75V华硕主板跑码到半不跑了如下图、

先刷BIOS,还是不行
然后测电压,测得内存电压0.9V,内存是DDR3的,比1.5V正常值低,然后发现由图下8720供电

直接换了同型号的
然后上电试,可以跑过了,也亮了、

量内存供电1.6V也算正常了,然后装好直接给客户拿走,收了80大洋
可是第二天客户拿机子来说又有问题了
开机见如图问题

BIOS测发现12V变14V,用久了会到会升到14.98V,在BIOS监测里设置忽略,关闭掉电路保护和忽略F1停止,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如果开启保护和12v监测项就提示按F1进入设置.........一窜英文提示
然后拆机测,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手摸各个管子都没有发现烫手的,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碰到的说下,谢谢

网友:
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有BIOS吗,分享个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A:
华硕的中文BIOS可能还不太完善吧!我用的是H61的主板,CPU风扇原装的,但BIOS里必须设成忽略才行。根本设置不了智能。另外,开机测一下电源黄线电压到底符合要求不?若符合要求可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中文BIOS可能还不太完善吧!我用的是H61的主板,CPU风扇原装的,但BIOS里必须设成忽略才行。根本设置 ...

换个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中文BIOS可能还不太完善吧!我用的是H61的主板,CPU风扇原装的,但BIOS里必须设成忽略才行。根本设置 ...

BIOS里必须设成忽略,还必须关掉BIOS里主板电源保护才可以进入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里必须设成忽略,还必须关掉BIOS里主板电源保护才可以进入系统

只要电源黄线12V正常就这样用下去!是BIOS里检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黄线12V正常就这样用下去!是BIOS里检测不准。

刷BIOS有用么

网友A:
对不起,不知道有没有用!我觉的实际是准确的,不防碍使用的话没必要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不知道有没有用!我觉的实际是准确的,不防碍使用的话没必要刷BIOS吧!

嗯,明天拷机看

网友C:
主板不装进机箱里也是一样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装进机箱里也是一样的故障吗?

是的,同样的故障

网友(2016-08-10):
这种问题 在别的主板上也是直接换大芯片 通病了

网友:
电压不是IO检测的吗,,我觉得查IO

网友:
检测出错而已,io检测的。

网友:
io分压错误 通病

网友:
是否是io检测12v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IO有个12V检测,实测12V正常的话就把12V检测电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