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复联想G470

楼主(2014-07-12):
   今年生意太难做了,一点生意都没有,不知道各位同仁有生意没有哈,先啰嗦啰嗦几句啊,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70的机器,说是自己用的,一接本 本,按开关无显示,拆下电池 ,插上电流表,按开关,电流跑0.1 过10秒左右关机,马上就有头绪了,此机器故障是能触发,不上电。估计是缺电压所致。拆下主板目测无进水, 3V 5V待机电压那是肯定有的,应为能通电,测量各大供电感,均无电压。难怪不上电,一看板号是LA-6751P,仁宝代工,(个人觉得仁宝的板子好修) 仁宝的板子电压都是由SUSP的信号开启的,打开图纸 随便找了个内存供电的SUSP的信号 一测量有3.3V的高电平信号。按下开机键后SUSP高电平信号还是为高,不对,(在不开机的状态下这个SUSP的信号是3.3V的高电平信号。再按下开关后开机的状态下由EC发出SUSP#的信号拉低SUSP信号再开启各单元供电) 那就找到SUSP#这个信号时是由EC的116脚发出来的,再次按下开机键 测量EC116脚 根本没有3.3的高电平,嘿嘿。。 终于找到故障了,心里想 肯定是EC坏了,应为在这之前测量EC 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全都有的, 一看EC型号是KB930QF A1 家里面没有货,淘宝订货,三天之后收到EC 信心满满的把EC换上,插上电流表,按下开关傻眼了。故障还是没变,误杀EC了 。 吧机器摆到一边 修别的机器去了。下午六点钟了 同行打了电话过来 问他那本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难修的坏就直接换板了。说淘宝上面换板也只有260 ,没办法了,加班都要把人家修好啊。 是不是EC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啊,也不对呀,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测量过了啊,无意当中翻图纸就看到了一个上电时序图, 一看看EC什么时候才出SUSP#的这个信号
请看看这个时序图 当测量PM_SLP_S3# S4  S5这几个信号 ,本来是为高电平的一测量无 段开EC端 无断线 无短路情况,南桥的供电,晶振的波也是有的,那就基本断定是桥的问题了 ,加焊 无果,以前发的似乎还有这个桥的,一打开原件盒,一看 果然还有个,信心不是很足 的换掉南桥 ,待板子冷却从BGA焊台上面拿下来,怀着忐忑的心情插上电, 按下开关 ,电流有几次跳变了,熟悉的LENOVO的LOGO出来了,装机 看了一个小时的电影 此机修复。 最后附上图纸一张,各位同行给加点分呀。你只要点下你的鼠标,我就有积分。有资源共享啊。。。

网友:
按着时序修板  不过误杀EC

网友:
笔记本里面,南桥出问题会引起很多故障的。走弯路不可怕,能解决掉,学到知识才是好的

网友:
生意要灵活做呀 。。。 维修不好做

网友:
修了半天好了,但是你还是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回事

网友:
基本的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搞维修笔记本按上电时序分析 就会避免尽可能的少走弯路!楼主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 理论分析到位了!赞

网友:
收的到好多钱哦?换板才260,这客户不好搞的

网友:
尼玛 这种板子的桥你也敢焊? 会返修的 板子会变形

网友:
懂时序修板快啊

网友:
有时序少走不湾路

网友:
多谢大哥了

网友:
南桥管理的电脑外设好多呢!生意都不好做啊,有了淘宝有好处也有不好

网友:
260到哪去买这个板子?别听他忽悠

网友:
我再论坛下的图纸不对啊 。

网友:
按开光 电源灯亮   电流有轻微变化    那IO  这边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有时序,基本上不上电的都能修的好

网友:
以后修机还得多看看时序图才能修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