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 开机0.95掉电谁遇见过

楼主(2014-07-12):
客户刚拿来时是开机花屏一下,然后自动关机了,然后我再开就不显示了,这机器显卡问题都知道了,我直接换个631 换过以后就是0.95然后反复掉电重启了,有遇见过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没?
显卡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麻痹真巧 下午还有个1440 自动开机 不显示然后反复重启 今天遇到奇怪的事了 最后一只再弄1420机器 1440的客户等不及 机器拿走了。卧槽!!!!

网友:
095掉电看一下CPU复位了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