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850热风枪火力猛的原因了

楼主(2014-07-12):
入手一700W数控风枪,发现火力不如老850C,用温度表一测才发现真相。
850温控相当不靠谱,波动可达100度,例如设定300度,这家伙可以在300~400度之间乱跳,实际却给人火力很猛的节奏。
数控风枪控温出色波动只有15度,却给人吹不动东西的感觉。白瞎了700W功率(本对比均在最大风力下测试)

各种蛋疼。
仔细想了一下,这玩意儿跟吹电风扇原理一样,同样的温度的想提高热输出只有:加大风力

网友A:
这表明你的数控风枪才是准的!我们平常设定的温度标准比实际需要的温度标准都低了许多。另外楼主最后一句观点值得商榷!同样设定温度同样风力,如果加上小直径风嘴就赶不上大孔径的风嘴来得快。小孔径的风力肯定比大孔径的大。

网友:
高档的850热风枪温控还是比较准的,刚开始的波动比较大,稳定了之后波动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明你的数控风枪才是准的!我们平常设定的温度标准比实际需要的温度标准都低了许多。另外楼主最后一句观 ...

非也非也,小风嘴只是流速快了,输出的风力几乎是一样的。理论上输出的热量是不变的。如果风机风压不够,换上小风嘴后热输出反而会少掉。。。。这也是快克861W这一类的风枪不再使用气泵的原理,蜗轮风机风量更大。

网友:
本对比均在最大风力下测试 有条件应该测试两机最大风力各是多少

网友:
抬高电机电压

网友:
``崇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还有的是一个是电机,一个是电泵.风力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个不懂。我就觉得我的挺好的

网友:
温差太大,易焊坏芯片。。

网友:
850火力是猛啊

网友:
拆焊场管等速度快

网友:
但是温控 不靠谱

网友:
焊芯片还是温控的啊

网友:
焊芯片还是温控的比较好啊。。

网友:
安泰信的垃圾产品都这样,气死了

网友:
我用的风抢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2014-08-27):
气泵风枪使用寿命长,当然现在主流都改蜗轮风机,快克还有一款无刷电机,调速范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