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不出集显电压之我修

楼主(2014-07-12):
首先,我想感谢CCTV、感谢MTV、感谢Channel[V]、感谢迅维网、感谢逍遥法、感谢黄鑫船老师的帖子,我才得以把几天来一直搁置,苦苦找不到解决办法的联想Y570(没有CPU集显的本本)成功修复!谢谢你们!
书归正传,介绍背景:此本已经来了好几天,进水的机器,被上家搞过了,进水不是很严重,开机到1.1左右,开机测各电压都有,唯独没有CPU集显电压,之前修CPU供电或者集显电压基本没修好过,没有思路,后看到逍遥法2013年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867  联想G470无集显电压,给了我很大启示,原因是这个故障和我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我这个本是Y570,他那个本是G470(我对照了一下电路图,关于CPU供电这块,没有太细致的比对,感觉应该是一样的),插内存电流1.1左右,不插内存0.9左右,应该是内存不过,拆掉R39就能产生DDR3_DRAMRST# 1.5V,他是把R39最后换成了5.5K,DDR3_DRAMRST# 1.5v H_DRAMRST#1.5v就都出来了,然后跑码亮机。图纸上标的这个电阻是4.99K,不明白为什么换成了5.5K后电压都出来了,我觉得可能是偶然吧,我后来也找5.5K的电阻,可惜没找到,找了一个7K左右的换上了,DDR3_DRAMRST#  H_DRAMRST#都没有出来,这样又陷入僵局,进了死胡同,因为有好多别的本等着修,所以又给放到一边了。
直到昨晚,看了黄鑫船老师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482-1-1.html 示波器修联想G470进水机(SVID波形简单分析)我很是激动,仿佛看到了希望。于是今天就按照昨晚看到的帖子上的直接把U1门芯片拿掉,原以为会和黄老师的结果一样,就是电流会上升,集显电压出来,可是事与愿违,哪个都没变化,这下有点郁闷,昨晚的美好希望破灭了。没有示波器,于是拿起表笔开测:从图上可以看到,R30的一端是+1.5V_CPU_VDDQ,应该是一直有1.5V的,可是没有电压,于是开始追+1.5V_CPU_VDDQ这个信号,由上图可知VSB连接U3的G极,控制U3的导通,再看VSB的由来,其实就是公共点B+改了个名字而已,实测U3第四脚没有电压,问题终于找到了,测R56没有电压,周围都没有19V电压的地方,于是找了一个离得不是很远的19V隔离点,飞线到U3第四脚,这是我飞过的线中最长的一根。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亮机,维修完毕!最后把黄老师写的一句话写上:HM6X时序,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95831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开始跑码,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简单明了,感谢黄老师精彩的帖子!ps:怎么我的图片又没插进去啊?郁闷死了,大家先将就看吧,就这么一根线耗费了我好几天时间,希望以后修机器耗费的时间越来越少!

网友A:
供电不全引起的不出集显供电  你的是进过水有断线的
要是正常损坏的维系还有更大的难度
插入图片的时候 看下光标位置就把图片置于文字中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子,不过

网友B:
我修好了,是换SB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全引起的不出集显供电  你的是进过水有断线的
要是正常损坏的维系还有更大的难度
插入图片的时 ...

嗯嗯,看来我又好运气了,这个插图我怎么就不会呢?是最后一起插图呢还是一边打字一边插图啊?我是打完一段就点图片,然后上传,接着就就继续打字了,这样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修好了,是换SB好的

是啊,也是不出集显电压吗?换个HM65就好了?

网友:
是啊,我的以前也进水的,是换的板子,在公司没事就把他拿出来修一下,想不到还修好了

网友D:
好帖子,先收藏下来了,谢谢分享了~修得还不错~不过黄老师昨天那个帖子确实是经典呢,我早早收藏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E:
楼主的分析的透切  非常细致!时序也一目了然,经典的故障,精彩的分析!赞

网友F:
各位大师们,请教一下 ,是不是我进入误区了,对于hm6x的时序是cpu供电正常后收到pch发来的pg还是cpu先收到pch发来的pg(procpwrgd)然后CPU发给VRM IC串行VID开启CPU供电,

按照以往我的理解是 cpu供电正常后,pch要收到两个PG(一个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个PCH 的 syspwrok,另一个是EC或其他系统电源检测电路的PG共同相与后发给PCH的一个PWROK),这两个PG在PCH内相与后发给CPU 的procpwrgd和drampwrok,同时PCH还发PCI的复位和平台复位,且平台复位经过分压给cpu一个复位,然后跑马检测内存后CPU发给VRM IC显卡的串行VID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先收藏下来了,谢谢分享了~修得还不错~不过黄老师昨天那个帖子确实是经典呢,我早早收藏了,以备不 ...

我也收藏了,对G470的研究有很大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师们,请教一下 ,是不是我进入误区了,对于hm6x的时序是cpu供电正常后收到pch发来的pg还是cpu先收到 ...

我真心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还是请教黄老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分析的透切  非常细致!时序也一目了然,经典的故障,精彩的分析!赞

谢谢鼓励,以后要多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心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还是请教黄老师吧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找了张7系列图纸看了下,就是和黄老师说的那样的,看来7系列的和5系列的有很大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也是不出集显电压吗?换个HM65就好了?

嗯。是啊,运气好

网友G:
黄老师又帮了你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黄老师又帮了你一次。。

是的,感谢黄老师非常及时的帖子。

网友:
SB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不出集显,先查供电和pg,然后考虑hm65

网友:
不错不错,手上有台g470没U供电的,正在订桥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吗?换个HM65就好

网友:
运气真好,照搬问题故障就真在那里,看来这也是个通病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