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4-07-12):
大家好:我是刚刚学产液晶显器维修的,请问大家,,我得需要买什么样的工具,并在哪里能买到所和的配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需要的工具要看你情况,小到螺丝刀大到修屏设备。

网友:
可以加我QQ:120262887 我为你推荐

网友(2014-08-24):
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2014-10-11):
那你需要购买的配件太多啦。什么热风枪,电烙铁这些基本的就不说啦,通用板你得准备,通用电源板你得准备,通用驱动板你得准备,编程器你得准备,各尺寸的灯管你得准备,各种屏线你得准备……

网友(2015-01-15):
准备点料板

网友(2016-03-06):
首先是测试工具。。当然还有基本工具

网友:
螺丝刀若干型号规格,热风枪,恒温烙铁,电流表,万能表,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