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技嘉 G31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4-07-12):
收到一块技嘉G31的板子,上面灰尘扑扑,哎不管它,先打阻值正常。直接上电 可以触发,复位没有,不跑码!按时序走先供电,测得供电正常。下一步时钟没有,时钟芯片供电有,开启有, 晶振起振正常。直接吹下换了一个,上电主板正常亮机!
芯片

网友:
你换的晶振?

网友:
不是说晶振正常,应当是换时钟IC吧
同意楼主:
5.0
viewsonic123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换的是晶振,还是时钟芯片?

网友:
换的是晶振还是时钟芯片?

网友:
人家说的就是时钟芯片,只是表达不清楚

网友:
时钟坏了?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也太简单了吧,换时钟好的?

网友:
换时钟芯片的太少见了,楼主说的详细点啊,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崇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什么条件都满足 没时钟输出 干芯片

网友:
楼主真喜欢让人猜啊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
换的时钟芯片吧

网友:
是不是所有时钟都没有啊?

网友(2014-08-22):
应该是换的芯片吧!

网友:
哈哈本来时钟坏的很少、

网友:
技嘉的坏时钟芯片的是比较多点的。。。都算是通病了。。

网友:
换金针也可以好 很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