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16A有时开的起,有时开不起,开了有时候也突然掉电

楼主(2014-07-12):
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拆开发现里面全部是蟑螂,臭的要死,应该几年没动了,先清洗下主板,检查主板发现饱嗝电路一MOS管烧毁,检查后及无短路,上电开机,过了一会突然就断电了,以为是电源插头没插好,重新开发现还开不了,等下在插上开又可以,还经常开到一半就死机了,EC用的是PC97551,刚开始没找到图纸,论坛里面没有,断电的时候,量开关电压有时候才1.XX多V,刚开始没图纸没看到有什么上拉电阻之类的,查了下论坛这个EC的工作条件,说45#供电2脚是NBSWON#  171#脚是复位脚,测量45#VCC 3.3V正常,32.768 2个脚0.6v  0.3V暂且算他正常,量到171脚没有3.3V复位电压,后来在网上找了个图纸,发现这个171脚FANSIG好像不是复位脚,发现19脚有个LREST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复位脚呢,(当时没图纸的时候把2脚跳起来过,还是没电压,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EC居然烧了)所以现在有图纸也测不了电压了,手上没有这个EC换

我现在想问下各位老师,这个3.3V左右的开关电压是直接由EC产生的吗,开关电压不正常是不是可以确定是EC坏了呢,171脚到底是不是复位脚,为什么论坛那么多人说171脚是复位脚,找了下这个171脚+3V由PQ58转换来的,要想他有电压MAIND应该要低电平,现在这里是高电平,想要这里是低电平必须,MAINON必须要是高电平现在这里是低电平,而MAINON这个脚是直接接在EC的155#.这个现在测的高低电平都是在EC拆掉的情况下测的,现在这个MAINON这个脚的电压是直接从EC出来的吗,那是按了开机后出来还是开机前就出来了,我在不装EC的情况下人为的把MAINON加上1V高电平,发现桥很烫,电流在0.5A,所以我怀疑这个171脚应该不是复位脚,

网友:
本人主板维修都是自学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希望各位老师不吝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