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LA-8681P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12):
G485 LA-8681P REV 1.0 开机不显待机0.04,开机跑到0.27不亮,要不要内存一样的就掉电了。集成显卡,北桥的点微热,不开机就是,我怀疑是坏了。电压都有,包括 3V 5V还有这三个转换电压,CPU供电都有

网友:
补充下,这个板EC有程序,换不了,我有个一样是料板上的,但百分百好的,换过来就不通电,我查图也证明是这样的。

网友A:
0.2几 还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几 还有供电没出来吧。

这个待机电流是不是高了啊,我看其它 贴上写的确0.01左右啊,还会有哪些电压没出来啊,我看了下好像都出来来了的啊

网友:
换过来就不通电,是开不了机吗?

网友:
是的,换个EC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电压没出来完

网友:
我的 跑到0。47左右也会掉电  北桥很烫不知道正不正常    电感电压都有     知道的 大神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