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三星触摸板怎么改普通按键

楼主(2014-07-12):
三星触摸板怎么改普通按键啊,或只要能power on一下就行啊.;遇到一个坏的,淘了个原件代换才搞定.

网友A:
看不懂 不是淘了一个原件吗

网友:
把开关放到外面 或者直接拔掉电源

网友:
触摸板一般走I2C界面 没法改吧
若有板友改成功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就算改普通按键 也改不了几个键子  还不如发原装

网友:
修比改还省劲呢

网友B:
按键对地 就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不是淘了一个原件吗

当然啊.总是想节约点时间,淘要2-3天,只是想找找有没有维修的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对地 就能开机

楼上说的对,是走I2C的,你说这样是行不通的,普通按键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