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4S返回键无效,HOME键失灵维修8大解决方法

楼主(2014-07-12):
适用机型:iPhone4、iPhone3GS、iphone4s、iPad2、iPod Touch…(不废话了,带home键都成)
第一招 弹指神功用手指轻轻弹Home,过了一阵子后可能会出现白色污垢,其后再重覆“弹”,直至正常为止
第二招 软件调试法

首先,打开任意一款应用程序,按住电源开关几秒钟,直到屏幕出现滑动关键的指示。此时可以放开电源键,但不要滑动关机,同时按压Home键几秒,直到 屏幕回到Springboard。这样你就已经重新调整了Home键,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如果尝试之后仍不能使用Home键,由此可以判断可能是硬件问题,需要找苹果售后维修中心来解决
第三招 酒精大法
工具:医用酒精、棉球、镊子。
1、关闭手机
2、iPhone与地面呈45度角,home键在下听筒在上。
3、用镊子取一酒精棉球按在home键,镊子夹用力按住酒精棉,让酒精渗出,顺着home键边缘来回擦拭。
4、如此反复,待酒精挥发
第四招 外接电源法
用外接电源接上小4,按home键,直到语音界面出现后,把外接电源拿掉。

本人亲测方法一,虽然没有完美恢复~~但是比之前要灵敏。其他拆机酒精等方法不建议用户使用。因为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难度,有可能做成对iPhone硬件的伤害~~~所以慎用
第五招 刷机升级法

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况就是,Home键可能和其他的程序有所冲突造成失灵,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升级、恢复固件等常见的刷机方法来试试看。
第六招 升级iOS5使用手势功能

为什么说升级iOS5,因为iOS5固件中的Assistive Touch手势功能可以让你彻底告别Home键,所有的退出、锁屏等操作,你都可以在AssistiveTouch中完成。如果你升级为iOS5固件,请依次打开“设置”—>“通用”—>“辅助功能”—>“AssistiveTouch”打开即可使用
第七招 拆机自修
这招不是很推荐,因为光是拆机你就会头疼的要死。当然如果你是熟手,那就不用犹豫了,不过在这之前你最好先在网上购买特别的拆机工具和所要需更换的新Home键零件
4S换HOME键和尾插排线还是不行,主板出了问题,量下HOME键有没电压,按下电压会不会下降,会的话查下U8有没问题,量下FL16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关机时),正常话对地短路下有没反应(开机时),还是不行量下R94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关机时),正常的话从R94处接条线对地短路下有没反应,有反应的话如下图接线,U8出问题解决方法,前提要动手能力强的,再不行可能是CPU和电源模块出了问题

第八招 送修售后
这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你购买的是行货,那么只要是在保修期内,你可以打苹果客服电话来进行送修服务,如果你购买的港行等非国内行货,那么只能送修给JS帮你送修,如果你代购的,那么可以找当地的电脑城找比较大的苹果卖家进行维修服务。

受到警告 2#

网友:
iuHABHAFBHABHBAHD

小文大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2016-05-05):
这个酒精大法倒是用过

网友B:
有些方法可能效果不明显而且也管不了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方法可能效果不明显而且也管不了太久

是的,自己有动手能力,直接拆机更换有问题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酒精大法倒是用过

酒精大法其实是治标不治本,最有效的方法更换问题部件

网友:
有些方法可能效果不明显而且也管不了

网友:
我要迅维大礼《iphone6常见故障维修流程》

网友:
收藏了留着用

网友:
初级学者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