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2):
    吐槽下,现在的新板真心不好修,有的居然连个诊断卡都插不了,修起来感觉跟在晚上抹黑走路似得,这都还好,主要是芯片新,没芯片引脚定义,没图纸。。。。说多了都是泪啊!!!
     附上图纸

1.82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2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一般有LPC接口诊断。用LPC诊断啊!H61华硕的好多都没修出来啊!

网友A:
有图纸,还不算难修,试试搞些双敏之流的你就爽爽的了,买个IO 10多块直接扔掉

网友:
很厉害啊,我也最怕修这种板,摸着修的

网友:
楼主功力很不错了,

网友:
呵呵,有图纸还是好搞一点啊
像梅毒板,捷波板,ONDA板等等没图的那只能跑线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好例子

网友:
大家好,我们总是对复位电路不熟,为何呢?请大虾们给好的网址,我们学习学习,谢。

网友:
多摸索摸索就会了

网友:
还好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还不算难修,试试搞些双敏之流的你就爽爽的了,买个IO 10多块直接扔掉

同意浪哥啊 跑线非要跑死啊 跑死还跑不出来

网友:
双敏之流的不是一般的高手修的,这板子楼主修的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浪哥啊 跑线非要跑死啊 跑死还跑不出来

芯片很多连PDF都没,料还死贵,板子呢,某达新的渠道拿货也就1XX大几保三年,三年过了,换换内存供电IC不行,直接丢掉。前些天修个H61雷击坏桥本来想换,报价,一看桥90多直接踩烂

网友(2015-02-12):
我这有一块,上了内存不停的上电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叫四声 两个BIOS都刷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小子修得不错,这个Q3损坏应该是本身12和45脚直接相连两个引脚之间呈现低阻O到几十欧姆状态,从而导致VRMPWRGD信号电压被拉低。

网友:
正常情况下,Q3本身12和45脚之间阻值应为无穷大,即 BE级之间并联一个电阻,防止E级输出的电压值误导通Q3 NPN型三极管,这个Q3 内部的两个NPN三极管工作状态应为互相轮流导通和截止来控制VRM GD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VRM GD信号则是通过R17电阻上拉为高电平3.3V状态工作。

网友:
不错不错的经验,H61系列的板子最难修就是CPU供电。。。

网友:
这板没图纸的话估计要跑死楼主了

网友:
图然觉得修主板的都好厉害啊, 学习中

网友(2015-03-14):
学习学习,时序很好。。。

网友:
双敏的主板 我修的成功率还没一半呢 太难搞啦

网友:
值得学习,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经验很重要,分析的很仔细啊

网友:
有理有据,适合像 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大神   可不可以给Q我    不懂我可以向你请教

网友:
学习长辈之经验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 一直在想为什么笔记本的电路图很好买但是台式机的电路图就是那么的难呢

网友:
很厉害啊,很厉害啊

网友:
楼主厉害,见识了,你这个故障实际叫没时钟,不跑吗的才不好修

网友:
楼主也太扣了吧.还设权限.有分也下不了

网友(2015-04-13):
有示波器,这种板都是一样修,会看BIOS波形都一样。

网友:
由此可见  基本功够结实的你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赞,很流弊

网友:
的确是啊。现在的新主板维修难度加大了,没有良好的基础是很难修这些新的主板

网友:
这个主板,如何用诊断卡呢 ,LPC类的如何用,

网友:
H61板CPU供电最难修

网友:
图文并茂,循序渐进,精华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还不算难修,试试搞些双敏之流的你就爽爽的了,买个IO 10多块直接扔掉

楼主的意思双敏的主板是不是设计的很复杂

网友:
楼主好功夫啊

网友(2016-02-09):
很好的维修实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好例子啊!有图纸真好。

网友:
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没PCI槽上数码,只能用示波器打波修板了。

网友:
楼主牛逼,一开始说没图纸,后来又出现了图纸。。。。。。

网友:
这个直接拆了Q3, 会不会影响时序,导致不能正常点亮啊

网友:
有图纸的板子算是好修的了。。新板子本身没什么经验。再没有图纸和pci插槽。。。基本就修修供电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淅,请教一下,VCCP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
说多了就是泪啊

网友(2016-03-24):
今天刚好遇到这板子,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