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不明白还是要找民间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4-07-12):
-EXTPWR 当适配器插入时 -EXTPWR他是怎么为底的呀

网友A:
那是正常的呀,当他为高时,电脑工作在电池模式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常的呀,当他为高时,电脑工作在电池模式下呀

Q98没有导通压extpwr他怎么为低压

网友:
适配器插入后,PWRON_DOCK会变低的吧?这个我不懂,如果是变低,那D56一脚就也为低,那三脚也会被拉低,这样,二脚电压也高不了了。

网友:
这个图看不着-EXTPWR 的电平变化,继续往前查。

网友:
这个信号是IBM的机器用来区分电池还是适配器的信号啊,高电平是电池,低电平时是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