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216-0752001 215-0674034 标准参考对地阻值

楼主(2014-07-12):
最后好多机器都是AMD的芯片组,非常容易坏,且在TAOBAO里面买不到全新的芯片,不是打磨就是翻新,不过翻新的货不用怕,我们拿起万用表打一下对地阻值不就行了吗,下面我送出订来的全新的AMD 216-0752001 215-0674034 标准参考对地阻值

希望对大家判断芯片好坏有帮助,这是拆来的对地阻值,装在机器上不,因为每一款机器设计不一样,这里就不列出来了。

网友:
每个人都有楼主这种精神就好了

网友:
没用,芯片没售后,发现有问题也没办法

网友(点评):
可以先打值,大体的看一下

网友:
拆机的也不会不亮的   只是用一个月后才坏    你怎么办

网友:
0752001感觉还是能买到全新的,换了不少短时间还没出现返修。

网友:
这东西    也看运气 习回来装上不行  也得自认倒霉

网友:
旧的也不是坏的啊,也测不出啊啊

网友:
起码发回来的对照下阻值不对可以换货啊,商家就会觉得你看的出来了。

网友:
呵呵 最原始的 也最直接的做法,值得表扬

网友:
这芯片有点毛,加焊一下也能用几个月,买来的不一定是新的。。刚修出去一台,我给北桥加了大大的铜片试试。说不定能多用几个月。

网友:
最近换的最多的就是0752001、215-0751007、0809024

网友:
看运气吧  一般也很少坏...

网友:
不知道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了   最起码不会做上去不亮吧

网友:
我咋感觉这芯片就没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