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戴尔显示器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7-13):
型号   戴尔ST2220mb       故障   插电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测量   电源板有5V  24v     于是主板电容全部换了,故障还是那样, 怀疑是驱动的  问题     但是找不到    求份驱动    MCU型号  TSUMU58NHJ-LF-3

同意楼主的

网友:
同意楼主,驱动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A:
高压板有毛病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有毛病也这样

高压板     这个怎么说

网友:
灯管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24V的电压有点高了吧,你量量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怎么会这么急的考虑到驱动板上去啊。灯管和高压板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时候电源板5V  24v 有跳变吗?
把按键板拔掉看看能正常亮不?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大家   雷击的   驱动板换掉

网友:
这种驱动板的故障性大些

网友:
一步一步来 先试试灯管 再高压条

网友:
换了驱动板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