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极管吗?EPSON LQ-630k主板上面的

楼主(2014-07-13):
这是三极管吗?EPSON LQ-630k主板上面的,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刚才忘记标记了  是IC10

网友:
管子上标的45330

网友A:
*脏话*,取下来打值呀,嘿嘿,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取下来打值呀,嘿嘿,太简单了

打了值的,下面左右2脚都是29欧

网友A:
那是不正常的,取下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正常的,取下来测

是取下来打的值,1    3  脚之间29欧

网友:
这个管子坏了要看看主芯片是否烧了,在板子上测测吧。

网友:
修它意义不大,直接换板子,这个板子经常是主芯片烧,所以别费那个功夫

网友:
看样子不像是三极管啊?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是供电管,是5V供电或5V转换3V,料板拆个。各种主板多有这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