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跑0.5后掉电

楼主(2014-07-13):
方正T400,跑0.5后掉电.各个电压都有,且CPU电感能量到0.9V的电压,只时一出CPU的电压就马上掉电了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  有无NEP  或者15v ALWAY

网友:
查下后继3v 5v 有偏低没 。我修过一台 电压偏低的 是断线了,

网友:
这肯定是差电压,一般是3  5   转换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