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41装上显卡驱动就不显示

楼主(2014-07-13):
致铭G41装上显卡驱动就不显示要很久才能显示     用独显的可以

网友:
北桥集显 挂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忙 桥的问题

网友:
那还修啥直接换板

网友:
会不会是U不支持独显啊

网友:
桥部分损坏外接显卡可以

网友:
直接换桥吧

网友:
集显显卡驱动或者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