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NF61S维修

楼主(2014-07-13):
故障为上电后不跑码,复位灯常秒,

检查供电发现桥无供电,桥由场管65A3供电,测65A3的D极无电压,
跑线路后发现上管和下管分别由RT9214的2脚和4脚驱动,测2脚和4脚都没有电压
测一下RT9214的一脚和VCC五脚都有电压,应该是RT9214损坏,所以找到一个代换上去后

跑码了,

但是CPU有个灯很暗,PCI-E只亮了一半,
这正常吗?

网友:
这灯座我用过几次就不用了,不知道是我那个不好还是怎么样,很不准确。
还是一个个打值准确一点。
如果跑码了。
请无视它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多了

网友:
RT9214 坏得多

网友:
楼主的带灯测试仪不错,有时带灯测试仪不一定准确的。

网友A:
带灯测试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
崇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跑马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灯测试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要跑马就好

网友:
带灯的一般不用,太不准了

网友:
没有供电的话查1.5供电,7脚en第八脚有没有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都跑码了,接上显示器看下,亮了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