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出VCC_GFXCORE供电求助

楼主(2014-07-13):
进水机器,左右USB供电有少量进水,供电芯片有腐蚀。清洗摘掉供电芯片,开机触发电流1。几不显。VCC_GFXCORE没出,其它都有,内存SCL、SDA波型正常,复位也出来了,有VCC_CORE。正常过内存VCC_GFXCORE就应该出来吧?换过CPU
现在有点怀疑HM65请教下要测哪些信号才能确定?

网友:
这种确实有点麻烦 静等楼主结果咯

网友:
换HM65桥解决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搞。楼主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