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70用电池开机正常,接上外接电源后黑屏,但机子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4-07-13):
联想y470接外接电源机子黑屏,用电池可以,有遇到过的朋友没,有的话指教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屏坏,换屏试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黑屏有好多种的。是有字黑,还是一开机就黑

网友:
这款本子好像是通病 接电源黑屏

网友:
貌似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