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AIC 2857F 电源管理芯片资料

楼主(2014-07-13):
这是一款机顶盒电路板,电源部份雷击,导致对地短路,现在这个AIC2857F输入端外围已经拆光,故障依旧,只有把AIC2857F拆除,才没有故障现像,但是苦于不知道这个DC-DC电源管理IC的资料,无法判断其外围是否正常,也无法替换。因为没有同型号的,

网友:
这个芯片买到了不到3块钱

网友:
楼上给资料给链接出来吧

网友A:
主要是这个芯片不常用,所以想看一下,能用什么常用的芯片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个芯片不常用,所以想看一下,能用什么常用的芯片替换。

网友:
迅维网真好,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小时都没找到,谢谢楼上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