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机子不充电- 求分析

楼主(2014-07-13):
此处二极管PD101 主板上没有了 BATT+是不是电压不够了!接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也一样 就是不充电-充电芯片换过

这3处都有3.3V  电池电源同时插上时 1  2 脚 只有9V 肯定不对-

网友:
那个二极管必须有

网友A:
二极管那里是升压的,应该是19v,先换了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有波形吗?

网友:
先把二极管 换上 BOOT脚 芯片自举升压 是给上管驱动提供电压导通的

网友B:
不充电的一律可以先刷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那里是升压的,应该是19v,先换了二极管和电容

  你说升压解释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的一律可以先刷EC程序。

   你应该告诉他 先换个cpu试试 或者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那里是升压的,应该是19v,先换了二极管和电容

升压的没错!可以找别的二极管代换么?

网友:
我原来的本子,修过后,就是电源和电池都能开机,就是不充电。

网友:
随便找本讲笔记本维修的书就有讲升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