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最新三星M9T系列 2TB盘 USB改SATA方案

楼主(2014-07-13):
最新三星M9T系列 2TB盘 USB改SATA方案

三星M9T USB飞线方法.rar

网友:
好技术  这也能改

网友A:
感谢提供USB改SATA方案 请教一下仁兄:图中那条黑线是接在5个脚的IC 上面,还是接在电容的一脚上 谢谢 加分支持

网友:
这样改了就可以接SATA了。

网友:
这样改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网友:
改成SATA了传输速度上去了

网友B:
这样改的目的是让不支持usb接口的数据恢复工具能认到盘,从而把数据恢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供USB改SATA方案 请教一下仁兄:图中那条黑线是接在5个脚的IC 上面,还是接在电容的一脚上 谢谢 加分 ...

接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呀 。佩服!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
M8T是三星的,M9T已属希捷了。
这是盒子的盘,USB口的,改用SATA,办法不错!

网友:
原来现在的移动硬盘是这样的了

网友:
好技术  要有WD500USB3 该串口就更好了

网友:
利害,这都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的目的是让不支持usb接口的数据恢复工具能认到盘,从而把数据恢复出来

所以软件都没有支持USB的?

网友(2014-08-15):
这个资料挺好的
超级版主超级用心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小俊出品,必属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