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 大短。电流5A。

楼主(2014-07-13):
  戴尔一体机

板号:11078-1   PIH61R  48.3HC01.011

客户拿过来开不了机,接电源一看,大短。新手师傅不在。又没有图纸,盲修也不会。烧鸡也不会。
  求个思路  谢谢大神们些

网友A:
大短应该很好测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短应该很好测出来啊!

不知道哪里下手啊 又不能通电测 不会测

网友C:
测电感旁边的贴片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少电压  多少电流烧啊?  适配器上面是19.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感旁边的贴片电容有没有短路

都没有短路

网友:
先低电压烧,看情况再慢慢调高

网友:
大短路不可能没短路的你好好量下vin

网友:
戴尔机子CPU供电部分的小颗粒电容短路通病。

网友:
烧机大法,用低压摸CPU供电附近MOS场效应管、电感、电容有无严重异常发热,没有异常在增加电压,适配器上面是19.5V,你先从12V慢慢到19.5V.不要超过19.5V.一体机的主板好像是台机和笔记本的结合。

网友:
cpu供电管坏了吧

网友:
看哪儿短  不能乱烧   如果不会可以先把 电压慢慢升高  摸到哪儿发烫就是他了

网友:
小心点儿烧啊,,别烧坏桥啦,还是多量量哪里短路了,这种大电流,主供电短路,电容,场管是重点

网友:
仔细查查,这种故障比较好找

网友:
公共点电容问题多一些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测量公共点,所有上管D极或者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哪里下手啊 又不能通电测 不会测

要是你烧鸡不会       远程课你做什么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你烧鸡不会       远程课你做什么去了

大哥   我报名的还没开课呢

网友:
应该是CPU这边有短路吧。。。

网友:
电容短路了,有黑色的痕迹

网友:
用万用表 先找出哪里短路 在短路的电容上面接上电压 慢慢升电压 电流由2A-3A就不要升了 看哪里发烫 哪里明显发烫就是可能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