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工作条件

楼主(2014-07-13):
  大神们啊      知道内存工作条件 怎么测不?   就是说 测哪个脚   多少伏的电压才正常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图纸的

网友:
DDr3   238PIN  3.3v总线      236PIN   3.3V  SPD

网友A:
DDR1(2.5V) DDR2(1.8V) DDR3(1.5V)3.3V  SPD

网友:
随便找个图纸一看第几脚电压多大就看到了

网友:
量电压 要看具体代数 对地阻值数据线要一样

网友:
内存旁边的场馆的电

网友:
找图纸看.应该能更清楚.例如电压.数据线.控制线.时钟.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1(2.5V) DDR2(1.8V) DDR3(1.5V)3.3V  SPD

  我要脚位

网友B:
你都没说清楚你自己的内存是几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没说清楚你自己的内存是几代的

  呵呵       2代  3代的  谢谢

网友B:
DDR2代:主供电:测内存边上的电感或者MOS下管D极1.8V  负载供电:测内存槽旁的排阻 0.9V   SPD供电:238脚3.3V或者1.8V   参考电压1脚0.9V  系统管理总线:119 120脚3.3V

DDR3代:主供电:内存边上的电感  1.5V   负载供电:120脚:0.75V  SPD供电:236脚 3.3V  参考电压:1脚 0.75V   系统管理总线:118  238脚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代:主供电:测内存边上的电感或者MOS下管D极1.8V  负载供电:测内存槽旁的排阻 0.9V   SPD供电:238脚 ...

MOS管下管如何判断啊,还有内存旁边的排阻有20多个,测量哪个?

网友:
S极接地是下管,供电在D极,就是上面那极!20多个排阻都是负载供电

网友:
DDR1  2.5V DDR2 1.8V  DDR3 1.5V

网友:
用假负载(内存打值卡)啊,上面都标的很清楚,不用记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代:主供电:测内存边上的电感或者MOS下管D极1.8V  负载供电:测内存槽旁的排阻 0.9V   SPD供电:238脚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