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4-07-13):
如题:联想C225一体机,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 不通电  新手求维修思路

网友:
电源正常不

网友A:
电源、开机开关键一一排查

网友B:
晕 你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
拆开了   电源  开关都是好的 看教程说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你没有拆开看看

拆开了   电源  开关都是好的 看教程说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了   电源  开关都是好的 看教程说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放放电试试

网友C:
试过了  还不行  哎   送高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  还不行  哎   送高手吧

这种电脑有一个通病就是电容很容易坏  你可以烧一下

网友:
一体机。板拆出来按正常修就行了啊。

网友:
送往专修店去修吧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不太喜欢一体机

网友:
一体机 放大板的笔记本不太方便

网友D:
看楼主也不是专修的,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吧,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也不是专修的,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吧,以免故障扩大

刚开始学,一点基础也没有 决定送修了

网友:
初学者.要找简单一些的问题维修.免得信心全无

网友:
一体机。还是按时钟来修下吧。。

网友E:
晕   就这样    你电源检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   就这样    你电源检测没

主要是台式机遇到的多,我们这个小地方碰到这种问题直接就换了 ,碰到这种真正称得上”修“的就没法下手了,还是得从头学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机开关键一一排查

外接适配器是好的  开关键也是好的,估计毛病就在板子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