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开机跑B2点不亮

楼主(2014-07-13):
华硕P8H61 R2.0开机不插显卡可以跑完码,有开机滴的一声,插上显卡跑到B2不动了,显示屏没有显示,但是有信号,背光亮

网友:
有么有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A:
看了得干桥了,楼主。

网友B:
先换显卡看看?不行看看显卡槽周边的小东西正常不?不行就干桥

网友:
显卡换了试过还是一样,怀疑桥的问题,在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比现在的大,刷不上去

网友:
把显卡插槽清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得干桥了,楼主。

hehh 9iucdiowjacj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显卡看看?不行看看显卡槽周边的小东西正常不?不行就干桥

ijoihefoihesaihfswvh

网友:
打打PCIE的值看看

网友C:
这个板的BIOS好像是8M的,我就有一个,送给你,能用和我说下。javascript:; p8h61

网友:
没有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的BIOS好像是8M的,我就有一个,送给你,能用和我说下。javascript:;

怎么解压以后只有4M啊

网友:
显卡换过几张都一样,不插显卡键盘灯会亮,按键盘的CTRL+ALT+DEL可以重启,如果插上显卡短路主板上的REST都不能重启,插上显卡和不插显卡短路主板上的REST都不能重启。

网友D:
P8H61 R2.0?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P8H61 R2.0?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

PCI  2位诊断卡

网友:
P8H61 R2.0主板没有PCI卡槽呀?

网友: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944/index9430842_0_p332525.shtml#/&p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