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1s维修

楼主(2014-07-13):
   老客户送修一台6531S的本本,接到本子后客户就讲,就是昨天晚上用完后关机 今天早上来开机就开不了了,不通电。突然想到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打雷,马上就跟客户讲,不会是打雷烧的吧。。晕菜了 本人还是小小白一个,雷击的机器你讲好修也好修 你讲难修呢也难修,基本上以本人这种小小白来讲10台能修复一半就算好的了,除非10台都是网卡击穿短路的,那哥不是捡到了呀。哈哈。。 不废话了。先拆机,万一真是只是网卡芯片短路了呢,那哥真的是捡到了。 板子拆下来了。看看网卡,没有烧过的痕迹,上电摸摸网卡,没有发烫,再摸摸待机芯片TPS51120 手指真心的被烫了下,看来是短路了,测量3.3V L1005对地阻值竟然只有30欧姆,断开L1005电感 再打值,恢复500多。看来是后级有短路情况,这+V5A这个电压去的地方还真的有点多呢。不好找了呀!咋办??烧鸡吧。 电流表调到3V 接L1005烧 ,烧了老半天硬是没有烧出来。真心想放弃了。用外用表一桶瞎捅,突然捅到KB1091边上的有个电容C426电容短路,拆下此电容还是短路,好嘛。这个电压去的地方有点多了。还是烧鸡,一烧EC超级烫,换下EC 接上电源自动上电,板子就直接通电了,但是过5秒钟左右就自动关机马上自己又通电了,突然想到起,开始那个+V5A的电感对地是80多欧姆,再测还是只有80多欧姆 看来这个+V5A还是有短路情况的,打开图纸+V5A去的地方又USB的供电  排除USB供电引起的短路了,还有U10 ADP3208 CPU供电芯片,当测量到R1152电阻 对地只有80多欧姆,索性把电阻拆下 再打L1005的值 恢复到了500多欧姆,直接把U10换掉 ,阻值恢复正常了,上电 ,这下到时不自动开关机了,但是无显。 N个尼玛呀!烧这么多。有什么办法了 修这鬼机器都修了大半天了。真心不想放弃。 没有办法了 接着修吧。 这时候无意中 看到上电之后网卡有个指示灯是亮的。不插网线也会亮? 不会吧。网卡也烧了。 拆下网卡 开机 还是亮的。看来不是网卡的问题了。莫非是南桥? 通电再摸摸南桥。只能讲温度是有点点高。不会吧。南桥也有问题。索性把南桥也换了。上电。突然板子冒了一股青烟。。。  一看有个小IC U12 上面都烧了泡 。还有块料板。换掉U12  再上电。这下网卡指示灯不亮了。但是还是通电无显。莫非是南桥没有焊好。用手一下南桥 有显示了。 晕啦。。 南桥没有焊好。这无铅的桥真心很难融化。你BGA时间长了。又怕爆桥。(这里给同行一点小提示。以后买桥还是要买有铅的好容易焊接) 再上BGA焊接。冷却后 上电  开机了。 装机 测 试  一个小时 正常。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收了多少米

网友:
   180元,老顾客,那客户自己也在淘宝上面找过这主板,淘宝要卖400多,他就讲了。如果价格高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现在维修行业真心难做,价格收不上。

网友:
现在的维修行业越来越难。

网友:
现在价格都开不高。生意难做。

网友:
换那么多东西才那么点咪咪呀?哎!难做

网友: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A:
懂行的客户不好搞 不过也比同行好啊 我这给同行都是1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懂行的客户不好搞 不过也比同行好啊 我这给同行都是120

为下这位同仁 你是在那里做啊?

网友:
生意难做啊,真心难做!定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下这位同仁 你是在那里做啊?

宁波慈溪呢

网友:
宁波慈溪,你们那地域不同呀。我们是贵州这边的一个县城,本来想着这边好做,那里会想的到这边价格跟你们价格也是相差无几,你们那里至少也是发达地区,量也自然大,这边一个小县城里头搞维修的都有三四家,不过庆幸的是他们修板从来不看图纸的,技术很一般,基本上就是三板斧的功底,我经常捡捡漏 。呵呵。

网友:
以后在家里应该拜拜雷公才有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