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6050a357601) amd芯片组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3):
       好一段时间没发帖了,最近搬了新店面,鸭梨大。不得不努力干活呀。今天接到一台东芝c600d的amd芯片组机器,不触发的。觉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发出来,大家给指点一下。
      首先清楚我们的主角:英业达代工6050a2357601。携带作品:不触发,有待机3,5v,开关有3v。
      先来看看前奏。既然有待机电压,那就走时序了,先量一下rsmrst吧,直接了当。一量这个没电压,证明ec或者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先看ec吧,电压没问题,时钟没问题,lid没问题,bios的第一脚有波形。 查到ACPRES发现低电平,按照平时都是高电平的,这里绕了一下,这里只有一个电阻上拉,阻抗没问题,我以为是ec的问题把电压拖低了,换了ec还是老问题。这里就彻底绕进去了,刷bios,量总线。唉,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头晕死,决定冷静一下先,反复想一下之前的维修案例,看看是不是那里漏了还是一开始思路就是错的呢。amd,不触发,这些字眼在脑里不停的转,突然想起一个,待机的1.1v这个漏掉了。饭都来不及吃,马上找出图纸一看,对这板子一量,我的天那,真凶就在这里呀-1.1v的待机电压没有。
       先看这个1.1v是怎么产生的, 这应该是一个线性电压,由待机5v作为供电,+v3a来开启芯片产生1.1v。实测u6402的第1脚有5v,但是第8脚和第5脚都没电压。接着往前查,看看这个+3va是怎么来的。 看图这 个+3va是由待机3v转换出来的。实测q6200的第3脚和第4脚都是3v。q6200的第3脚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实测d6200的第1脚是0v,那么q6200的第3脚的电压从那里来的?芯片本体坏了?一测第3脚,第4脚,万用表滴滴的叫了起来,原来是你的问题。
      好不容易在一片料板上找了一个这样的管子,换上去。待机1.1v有了。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有显示了。
      至此维修结束了。给大家伙做个参考,避免走弯路。各位看官,加分不是加你自己的分,请open点加吧。哈哈

网友A:
AMD待机1.1V没有,它电路图是怎样影响RSMRST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待机1.1V没有,它电路图是怎样影响RSMRST没有呢。

这个1.1有一路去到南桥的。

网友:
学习了,我还真不知道有个1.1V的待机电压,以后遇到我要测测

网友:
这个电压还真没注意过啊,下次遇到了要注意了啊

网友:
第一次知道1.1V待机,之前只知道12V待机。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不全,工作不正常。受教了。

网友:
AMD桥待机电压知道有个3.3和1.2,这个1.1不知道,除了那两个这个1.1也是另外需要的一个独立待机供电吗

网友:
这第2个待机电压还真不能忽视,

网友: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到修这样机器的程度,。。

网友:
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呵呵,还得仔细啊,做维修大意不得,楼主好样的

网友:
看来,修机还的仔细啊,要是换我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修机还的仔细啊

网友:
一台东芝C600D报错please press the power Button AND change the RAM to another Dimm! }3 ,进不了系统,换了另外一个内存槽就不报错,但还是进不了系统,晕倒。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这回记住了,AMD的南桥待机时要有1.1V ,头一回听说。

网友:
不按套路修 就要费时间

网友:
现在手上正好有一台,不过是放一段时间第一次可以亮,再点就上到0.85A不动了,然后还掉电,再后来电流就越来越低了

网友:
楼主   有功底   修的真仔细    先收藏   以供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