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

楼主(2014-07-13):
昭阳E42L
版号 LA-3541P  Rev:2.0

板子故障是 有CPU复位1.05V 不读内存

开机电流0.57跳到 0.61 、
BIOS 刷过  南桥换过 北桥也加焊过。。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你有没有看看时钟呀?

网友(点评):
14.318 有

网友:
内存供电与时钟都来了吗

网友(点评):
供电出来了。内存时钟 你会测量吗。你能测量出来吗。

网友: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误.这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点评):
你测出来了吗。多少的频率!!!

网友:
频率是843.8KHZ

网友:
确认跑码吗?

网友:
这款机子大多是北桥的是,好像是960来着。我修到过。北桥里面有黑交的。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路过

网友:
开机指针摆动几次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求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