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8不出电压

楼主(2014-07-13):
接修一台联想B460E机器,版号LB46E MB 10307-1,故障是不开机,拆开主板测各电感电压,CPU1.15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但是这个VGA_CORE,电压只有0.05,按图纸看正常应该是0.75,明显是这里的问题,可调电源跑码只到0.6左右,对图纸看 ,它的供电芯片是rt8208,9脚5V正常,13脚BOOT4.3V也是正常,15脚开启脚也有3.3V,1脚VOUT0.3V 16脚TON只有0.05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的,从网上订了一块新的芯片回来换了,还是不行,显卡对地电阻为7欧,应该也是正常的,在这里请教大家,还有哪些东西会造成它的电压输出不正常呢

LB46E MB 10307-1.pdf

网友A:
0.7  明显显卡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7  明显显卡短路

我找了其它板子测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应该不是它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其它板子测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应该不是它短路吧

写错了,应该是7欧姆,不是零点7

网友:
16脚肯定是不正常了。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b460E室内接灰屏 外接啥都没有。非常感谢楼主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