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88 版号DAVM8GMB8GO 不开机

楼主(2014-07-13):
客户拿过来不开机,叫小弟拆开,没有待机,芯片是17020E,芯片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死活不出3 5V,3.3V的EN有,没有5V的EN,REF也有2V,ONLDO有5V,LDO有输出,换了2个17020E了,实在没招了,求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谢谢
不开机
芯片
戴尔

网友:
17020e待机芯片

网友:
我才修了个1088的机子,不过问题不一样

网友:
一起等大神,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这个芯片会产生3个电压...一个+5V_SUS.....一个+5V_ALW 还有一个+3V_ALW....后面两个是一直有的...你说的那个5V的开启信号是要开机以后才会有的!!!
芯片的第7脚的电压会加到32脚上..
.你直接量啊..芯片的供电有..开启信号也有...看看25脚和23会不会给电压出来 啊..如果给了...不产生电压那就去找后面的问题嘛,.,如果死活不给...那你说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待机输出点有阻抗过低现象吗

网友:
阻值没问题,都仔细测过

网友:
升压15V正常码

网友:
5v的en应该是ec过来开启的吧?

网友:
回5楼,25脚没电压,23脚有5V,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
有图纸的话就按照上电时序跑下去,会有收获的

网友:
升压15V不正常。只有1.06V, 现在23脚是1.2V, 17020E的25脚是0V .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3.3V上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