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坏道怎么修?

楼主(2014-07-13):
东芝硬盘有X 有红 有绿, 用MHDD 修复了一点, 但是还是有, 请问 有没有像WD   WD5.3那样的工厂软件修复坏道,东芝的有吗?

网友:
你找罗老师问问。

网友:
好像是没有工厂软件

网友A:
没有比较好的软件,正版PC3000,也只能处理少量坏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比较好的软件,正版PC3000,也只能处理少量坏道问题。

谢谢罗老师的指点

网友:
多少G的 不行就换个

网友:
小日本坑爹,什么技术和软件都不会放出,有个固体盘有几个坏道,能扫描分不了区,想找个固件刷都找不到,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东芝,看来以后还是卖其它品牌了

网友:
我也正用的也是东芝的硬盘,还没有坏,看起来要是出现坏道了,也只能是换了。早知道,不买这个了。

网友:
日立 东芝的硬盘大家不要用,就是有点问题可能就报废了,还选择WD ST硬盘比较好。

网友(2014-11-17):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好点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