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1458不定时掉电 大神在哪里

楼主(2014-07-13):
如题戴尔1458不定时掉电,这个机器是i7de机器,换过内存,cpu,硬盘。刷过bios,和外设也没有关系了,都没装也掉电,不过这个机器要是换了i3的cpu,就不掉电了,我加焊了cpu供电的芯片,是不是供电的芯片有毛病了?求给支个招 小弟在次感谢了

网友:
DELL掉电确实不好搞

网友:
哥们给我点思路,别说不好搞,论坛有个卖主版的和我的现象差不多,你感觉好似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换I3的U不掉电,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带不动I7的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3的U不掉电,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带不动I7的U啊

板子上设计时应该装2个上官,和2个下管,但是少装了一个上官,我给加上了还是一样,我感觉是不是芯片的带负载能力不行了呢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了 ,哈哈 显卡虚焊了 ,300快到手了

网友:
哇。。。这个故障是显卡问题记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不定时掉电,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