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输入路由器地址跳到电信猫

楼主(2014-07-13):
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呢
路由器

网友:
把猫的dhcp关掉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电信猫先断电试试看吧。

网友:
你应该没重新设置路由的IP 电信猫的默认IP一般为192.168.1.1 很多路由Ip也默认为这个 并且路由为防止攻击一般默认为对内外皆透明 所以要调整路由最好先断开外网 如要调整电信猫 则断开路由 用网线直接连接所要调整的机器 不建议在上网的同时调整设备; 不稳妥 、不安全

网友:
线连好没有?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
不插电线猫的线 线改路由器LAN地址 比如192.168.1.1 你可衣改成192.168.10.1 或者193.168.19.1

网友:
别接光猫单接路由!改路由IP

网友:
这种情况好多是把猫的网线和电脑的网线都接在路由器的LAN口上了。把猫的网线接回路由的WAN口就好了。

网友(2014-09-11):
这个问题也太小白了吧

网友:
先把电信猫的电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