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 装上后正反向电阻一样 拆下来反向无限大 请问原因

楼主(2014-07-13):
整流二极管 装上后正反向电阻一样 拆下测来反向电阻无限大 这怎么回事 新人问题 望大神指导 电源是金河田ATX-300WB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看不懂

意思是 整流二极管装上之后测试反向是低电阻的 拆下来之后就恢复无限大了 这应该不是二极管本身的问题吧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路测量有反向阻值,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是不是。
那么说明二极管是好的,在路并联很多东西。测量不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路测量有反向阻值,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是不是。
那么说明二极管是好的,在路并联很多东西。测 ...

如果在路测试反向低电阻的话 是不是能说明这个二极管没起作用呢

网友(点评):
输出端有并联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路测试反向低电阻的话 是不是能说明这个二极管没起作用呢

在路测量不代表任何东西,有些二级管就是用来反向保护的,例如在继电器线圈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就是保护用的,在路测量他的正反向阻值等于线圈绕组的阻值

网友:
是输出端的嘛? 是的话,因为有并联电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路测量有反向阻值,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是不是。
那么说明二极管是好的,在路并联很多东西。测 ...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是因为负载上有负载电阻。

网友:
这说明二极管没问题,放在电路中由于其它的元件导致的测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