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风扇一直狂转

楼主(2014-07-13):
如题,手上一台Y460 ATI5650独显,不开机,网卡坏了,换了网卡后显示了 进系统装好驱动后,风扇一直狂转,鲁大娘显示温度CPU 显卡都45度左右,BIOS刷过N个 温控也换了都一样 求解

温控电路时怎样工作的,接口1脚+5V_FAN一直是5V,图纸上直接与+5V相连,2脚开始有脉冲一会就变成3V持续高电平,3脚都有波形的,求指导
郁闷死 客户不肯接受

网友:
直接搞成 系统3v供电 应该能解决
暂不接受的话  那就 换板 吓吓他

网友:
用风扇调控软件行不?比如speedfan

网友A:
楼上的不太厚道啊,楼主换个R453试试如何?电路看不全,这个芯片应该还受到其他信号的控制,楼主说换过温控芯片也不行应该就能排除芯片PWM模块故障了,再找找芯片前级有没有来自EC或者CPU的控制信号吧。

网友:
BIOS问题 最容易这样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啊

网友:
另外EMC2103既可以软件编程也可以硬件编程,有程序的东西换起来就麻烦多了,楼主可以看看它的数据手册

网友:
供电改成.3.3V

网友:
BIOS谁都想到了  EC 南桥都刷了的 可是换刷了N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太厚道啊,楼主换个R453试试如何?电路看不全,这个芯片应该还受到其他信号的控制,楼主说换过温控 ...

独显旁边也有个8脚温控,换了也不行,我把R453换了试试

网友:
刷 BIOS 测试

网友B:
没有换个CPU试试吗
前段时间修个机子。是风扇一直不转。最后是CPU坏了。

网友:
直接改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个CPU试试吗
前段时间修个机子。是风扇一直不转。最后是CPU坏了。

刚刚换了CPU 还是一样

网友C:
楼主是我的话,直接飞3V电了,再不行2.5V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没弄好,太死板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我的话,直接飞3V电了,再不行2.5V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没弄好,太死板了。

没办法的事情,任我怎么说,对使用没任何影响的,客户就是不接受,能怎么办 ,现在 客户把机子留下了,看能不能弄好不让风扇长转,不行就算了,毕竟拿过来时是不显示的

网友:
查查是不是软件问题吧,你开头叙述里说换网卡装了驱动以后风扇常转,不知道装驱动之前是不是也狂转,楼主也有可能没注意。试试排查软件问题吧,下个软件看看风扇对软件控制有没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