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intel 集显BIOS

楼主(2014-07-13):
快疯掉了 刷了不下 10几个BIOS了 南桥的EC都刷了 现在的问题还是一开机就风扇狂转 而且用1个小时左右机器就灭了。手摸散热器温度很低 用鲁大师检测温度也很低 确定不是温度高而引起掉电 。。。到底 哪个版本才可以啊板号是:DAGC5AMB8H0  intel集成显卡的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么?会不会是缺电压 或者电压不稳定?

网友:
基本确定 因为当时这个机器是不过内存 一开始先刷了BIOS 后来才发现是内存坏了 换了一个好内存正常了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

网友:
原来的也忘记备份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备份下来的 你试试

先谢谢啦仁兄。我赶紧试试!

网友:
自作孽不可活啊 ,刷BIOS不备份就是给自己找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