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R-772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13):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开机  瞬间  电流都是有的看的像亮了   然后就掉到0.2几   以为是CPU的问题 就换了  情况是一样的   想了半天   量了好多电路都是好的 开机的时候  看着能亮的时候电压都是有的   过一会  0.2的时候  3.3 5V 1.5  都是有的   没思路了   求大神  支招

网友A:
广达的板子?   缺供电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板子?   缺供电会掉电的

机器已经弄好了   是bios的问题  现在不管什么机器都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