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木有莆田本地的维修哥们

楼主(2014-07-13):
下午手贱,Gateway NV47H换键盘的时候,连着电源,主板似乎通着电,然后键盘尾部有铁片接触到了主板,瞬间火花一闪,估计是短路了,修不来了,有没有本地的哥们能修的,唉,直接换块主板四五百啊,手贱真是手贱。键盘坏了用外接的就好了,因小失大啊!
先谢过众位了!

补充内容 (2014-7-14 07:46):
把症状补充一下: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原先是亮着的,插上主板之后瞬间就灭了,据说这叫电源隔离保护?现在主板能看的出的问题就是这个。

网友A:
却是是不小心啊。最简单的,看看烧的程度,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件,替换掉。或许  奇迹会出现。对你来说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却是是不小心啊。最简单的,看看烧的程度,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件,替换掉。或许  奇迹会出现。对你来说 ...

主板上看上去很干净,也没有烧焦的味道,唉,看不出来耶。我去拍些图传上来。

网友:
这个元件焊接周边看起来似乎有点焦

网友(点评):
这保险是不是都断路了。。

网友:
之前差不多就是这块区域给铁片碰到闪火花了

网友:
更多的高清大图,唉,大家是上来下载主板点位图的,我发的却是坏的主板图。。。pan.百度.com/s/1eQkWnNc

网友:
找到了好像是这是个电容有烧毁的迹象!查看图纸,型号写着SC4D7U25V5KX-GP,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  还有一招。   通电不触发。然后摸她,谁烫谁就是胸...手

网友B:
哈哈。很明显的问题啊。。看你图片就知道是那个电容坏了,现在估计是大短,要么就是保隔不过。。

网友C:
电容和第一张图里的电感估计都得换,但这种烧一般不会烧坏芯片什么的,烧掉的应该是保护电路,家伙事齐全的话修起来应该不需要太高成本,但就看维修师傅怎么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还有一招。   通电不触发。然后摸她,谁烫谁就是胸...手

哈哈~胸手应该就是那个电感和那三四个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明显的问题啊。。看你图片就知道是那个电容坏了,现在估计是大短,要么就是保隔不过。。

大短是啥意思?大面积短路吗,还是大电路短路?保隔不过是保护隔离电路起了作用 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还有一招。   通电不触发。然后摸她,谁烫谁就是胸...手

话说通电不触发是不是要用专门的工具,因为适配器电源接上之后适配器的指示灯就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和第一张图里的电感估计都得换,但这种烧一般不会烧坏芯片什么的,烧掉的应该是保护电路,家伙事齐全的 ...

在乡下小地方,都找不到维修的师傅,如果自己动手,有电容电感焊枪应该可以自己动手吧?还是等去大城市了再找师傅修~保护电路,我百度百度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明显的问题啊。。看你图片就知道是那个电容坏了,现在估计是大短,要么就是保隔不过。。

电源适配器接上笔记本之后灯灭,用电池也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还有一招。   通电不触发。然后摸她,谁烫谁就是胸...手

卡巴依。。。。。这位哥们搞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适配器接上笔记本之后灯灭,用电池也无法开机

现在肯定是大短,你电池肯定不会开启了,适配器灯灭就是大短的现象。。最后一张图片里,把那个破了的电容干掉就会好。

网友(点评):
谢谢哥们哈!干掉的意思是说直接拿掉吗?这样对电路是不是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E:
那里短路烧哪里  烧鸡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乡下小地方,都找不到维修的师傅,如果自己动手,有电容电感焊枪应该可以自己动手吧?还是等去大城市了 ...

有这些东西就够了,只是怕有的管子烧坏了你手头没有现成的,下个图纸对着找找吧,自己能换的先换上,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这些东西就够了,只是怕有的管子烧坏了你手头没有现成的,下个图纸对着找找吧,自己能换的先换上,试试 ...

谢哥们回复~嗯,对着找到图纸上的电容了,这个应该是贴片陶瓷电容吧?25V5KX的,这个是不是耐压25V,100000P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里短路烧哪里  烧鸡法

没有维修的经验,不敢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适配器接上笔记本之后灯灭,用电池也无法开机

是的,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哥们回复~嗯,对着找到图纸上的电容了,这个应该是贴片陶瓷电容吧?25V5KX的,这个是不是耐压25V,1000 ...

我也不确定这是什么电容,不过从这个标示上看我猜测这可能是安规电容,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即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25V可能是他的工作电压,5K可能是极限耐压值,X是安规电容类型,指火线跟零线之间用的,另一种Y电容是火线跟底线之间用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确定这是什么电容,不过从这个标示上看我猜测这可能是安规电容,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 ...

哥们我传图上来您帮忙看下,这个是主板图纸上标注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拿掉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帮忙!回学校了有焊枪就试试看!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话说通电不触发是不是要用专门的工具,因为适配器电源接上之后适配器的指示灯就灭了

我是说,用插上电源,但是不按开关,然后摸胸.....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用插上电源,但是不按开关,然后摸胸.....手

哦哦,原来是这样!这是是烧鸡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原来是这样!这是是烧鸡法吗

这个可以是,如果有短路。短的芯片马上就会烫手。

网友:
神机哥 你连可调电源都没有吗 这种情况还可以修的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的 不要慌插可调电源还是可以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当地搞不掂发到厦门来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传图上来您帮忙看下,这个是主板图纸上标注的那几个电容.

看你前面的图片和这个图片我觉得这是X型陶瓷安规电容吧,0.5uF,其实你不必纠结这个电容到底是什么,你现在首先要确认短路是不是他引起的,直接把他拿掉看看短路还有没有。这几个电容都是电源滤波电容,其实你就是把他拿掉不再换别的上去也不会导致太大问题,只是这样可能引起稳定性问题。但不至于让电路完全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帮忙!回学校了有焊枪就试试看!

不客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哥们回复~嗯,对着找到图纸上的电容了,这个应该是贴片陶瓷电容吧?25V5KX的,这个是不是耐压25V,1000 ...

下忍耐  哈哈,  来泉州吧  我免费帮你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忍耐  哈哈,  来泉州吧  我免费帮你弄。

雪莲~哈哈 泉州哪儿啊 也会讲莆田话啊,是泉港吗

网友D:
拿掉之后确实可以启动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花屏了,然后就不能启动了,灯能亮,就是屏幕一片黑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前面的图片和这个图片我觉得这是X型陶瓷安规电容吧,0.5uF,其实你不必纠结这个电容到底是什么,你现 ...

短路确实是它们几个引起了,现在拿掉了,能启动了,似乎是不太稳定,用着突然花屏了,然后不能启动了,屏幕一片漆黑,但是电源灯都亮着的。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别浪费时间了人人都像你这样 别人吃什么饭的 该出的钱还是要出的

网友:
俺不是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确实是它们几个引起了,现在拿掉了,能启动了,似乎是不太稳定,用着突然花屏了,然后不能启动了,屏 ...

屏幕黑可能是屏供电没有了,先看看屏黑了图像还在不在,如果图像在而且操作也能正常进行的话那就好修了,应该是有管子损坏了,对着图纸找,过程很有意思的。下面先用示波器看看拆掉电容的地方电源波形抖动的严重不严重,不严重的话说明黑屏不是这里引起的,然后去排查屏供电线路上的芯片和MOS管。如果抖动的严重那估计不光是黑屏,码也跑不顺。这样就先把电容换上去看反应。
过程很有意思的,祝你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掉之后确实可以启动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花屏了,然后就不能启动了,灯能亮,就是屏幕一片黑暗 ...

送专业点的地方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