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内存条反复重启

楼主(2014-07-13):
V星945主板,一插上内存条机器反复重启(3.3V变0),内存条是好的,请问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内存 北桥 CPU   修呗

网友:
板上各电压先打阻

网友:
看诊断卡跑多少,过内存没,重点看一下北桥

网友:
上打阻值卡,测数据线阻值。数据过小,就北桥坏。数据很大,就断线。如果正常就换,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顺便把MOS管也测下

网友A:
不插内存就吧重启吗?

网友:
看看内存的各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就吧重启吗?

不插内存不重启

网友:
内存bios·电压·3,3伏得正常,你的0伏不对

网友:
北桥问题,加热北桥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