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两块主板搞死了

楼主(2014-07-13):
第一块E47A,本来是外接花屏,内屏不显,拆开后,发现南北桥动过,HM65,加焊一下OK,用了一天,第二天开不了机了,拆机测量有RSMRST#,南桥没有发出PM-SLP-S4和S3,南桥八加一条件正常,有时南桥晶振好像没有波形,换了一个也是没有,南桥今天换了一块全新的上去也是一样,显示过一次,现在多数是不开机的,南桥 没有发出S4和S3
另外还有一块老板,旭日150有时没有CPU复位,有时不跑码,CPU供电芯片加焊用了一天,有时会死机,后来花屏,再后来换芯片也是一样,不跑码,有时又可以显示
快被这两块板搞死了,没心情修了

网友:
E47A我修到过是不定时掉电,换显卡好的,像你这问题还没遇见过

网友A:
急躁是静不下心修电脑的。没有思路时,不妨去做点别的事。之后再试试找思路。会事半功倍。

网友:
修着修这就烦了  烦了就不想修了 。。。。不想修了 就给客户打电话让换主板

网友:
显存也搞下

网友:
头一张图片看的眼晕,焦没调好吧

网友:
我觉得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急躁是静不下心修电脑的。没有思路时,不妨去做点别的事。之后再试试找思路。会事半功倍。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换主板吧,这种板子就像老马拉破车,你解决不完的毛病

网友:
旭日150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HM65的是不好修。。找实地老师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