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艰难维修历程

楼主(2014-07-13):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突发奇想,上来发个贴,请大家多多支持。
一台SL410,广达的DAOGC2M,此机器修了2天,中间有好几次要放弃,总觉得这机器这么难修,芯片还是灌胶的,同行拿来的,给不上价,想想这些总有放弃的念头。但还觉得不甘心,所以坚持到最近成功修复了些机器。说了这么多废话,请大家原谅,可能想找一点平衡感吧。下面进入正题:
此机器拿来的时候同行说可能是显卡,因为他们对有胶的芯片取起来不自信,所以拿给我来修。拿到手后上稳压电源,电流到0.8不动了。上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无波。测到这里把这个机器当成不跑码的故障来修。找到电路图,把板子所有的供电都测了一下,供电全都有了。(最讨厌这种供电全有还不跑码的问题)。按时序供电完了以后就到时钟了,找到时钟芯片U26,用示波器测了一下USB的时钟CLK_48M_USB,发现有48M,这也就可以粗略的说明时钟芯片也工作了(因示波器是100M的,所以前端总线的时钟测不出来,所以没去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偷懒,不想去测其它时钟了)。时钟也姑且认为正常了,那再测一下CPU的复位吧。测得CPU复位有1.05V,看来北桥也正常发出复位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这些东西都测完了,开始头大了。到这里有放弃的念头了…..也到点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看着这个头疼的机器真不想动了,还好手里没别的事儿,那就硬着头皮再看看吧。先前认为CPU不跑码,是不是U坏了,找了一个同样型号的U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看来CPU没问题。找内存换,故障也一样,看来也不是内存的问题。问题应该在主板上了。到这里开始动硬件了。刷BIOS吧,找到U34 BIOs芯片,测完以后还是不行。。。也不是BIOs问题,那把原来备份的文件再刷回去继续修吧。因为动了BIOs,所以我打算从BIOS这里着手了。用示波器测BIOs的1,2,5,6角,分别是8512_SCE#,8512_SO,8512_SI,8512_SCK1。测得有持续波形,看来BIOS与EC之间沟通正常。那再往前找吧,测EC和南桥之间是否沟通正常。测得LPC总线和LFRAME#帧周期信号,发现波形一闪之后马上消失。看来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里了,EC与南桥沟通不正常。先前我的那个CPU不跑码的说法是大错特错了。我先前打了内存的排阻无波,我就草率的认为CPU不跑码。其实现在只能说明CPU跑到了LPC总线,还没到内存的步骤,所以内存肯定没波形,但CPU不跑码的这个说法是绝对错误的。到这里又开始烦躁,修个破机器这么难,去趟厕所,解完手以后的心情就是爽。突然想起我师父来了,问问他这种故障遇到过没?我师父就是“小小学徒工”,想必大家都熟悉吧。打通电话,一阵寒暄,然后进入今天的讨论话题。师父说插诊断卡看看跑啥代码。因为笔记本插诊断卡基本上都不跑码,我很少用。师父又对我说:“你看一下MINPCI-E的插槽上有没有LPC总线信号,如果有插上就能跑码。找到CN11一看,有LPC信号和帧周期信号。那就听师父的话插上去看看吧。

插上以后诊断卡上跑88代码,到网上找找看有没有修到过这个代码的。发现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545

此帖子说是南桥有问题。不过这个桥带胶的,所以我不想这么就拆。也许其它外设有问题呢?我先把网卡RTL8111DL和声卡ALC269Q都拆掉后再上电源看一下,发现依然跑88代码,看来这回要想修好,必须取南桥了。上BGA,把南桥取下来,保险起见,取下南桥后顺便打了下DMI总线共16条的阻值,阻值一切正常,看来可以简单的说和北桥无关了,专心搞南桥吧。
找到料板上的一个同样型号的南桥重植上,再次上电。电流一路飙升,接上屏,THINKPAD界面终于出现了,但开机提示开机提示0199。。。密码报错。。。,进BIOS恢复到出厂设置后OK。因为先前拆过声卡和网卡,所以我装个系统看看声卡和网卡是否好用。装完系统后测试一切OK,到此完全修复。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师父“小小学徒工”,没有他的指点我也想不起来用诊断卡,也就不会修复这个机器。在这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师父。谢谢大家。觉得此贴子对你们有帮助的,请加分,谢谢!
图纸和点位分享给大家吧,希望你们能用得上~

真的不错,感谢分享 就是想给你加分 但是论坛不让 360小时不让我给你们加分

网友:
图纸和点位!

网友A:
修2手机,本来就是很蛋疼的事情,而且赚不到啥钱。我也经常的这样心里不平衡,不过你修好了就好,至少自己又巩固了一些知识,还有那么点小钱,更主要的是:你那同行会认为你挺牛逼的,然后后面还会有机器拿来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2手机,本来就是很蛋疼的事情,而且赚不到啥钱。我也经常的这样心里不平衡,不过你修好了就好,至少自己 ...

哥们,感同身受!

网友B:
SL410K?是这个吗????我手上一个自动断电,开机几分钟就断电了,温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410K?是这个吗????我手上一个自动断电,开机几分钟就断电了,温度正常。

看板号是多少?板号是DAOGC2MB8E0?

网友C:
测得LPC总线和LFRAME#帧周期信号  比测内存那个波形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得LPC总线和LFRAME#帧周期信号  比测内存那个波形比较靠谱。

绝对支持~就是因为我先前测内存才走了一个误区里了

网友D:
诊断卡做参考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诊断卡做参考还是有必要的。

对呀,忽视了不该忽视的东西。

网友:
写挺祥细呀!

网友E:
在关键时刻有师傅帮忙,才事半功倍,有师傅就是好呀!能修好细心去修,就能涨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关键时刻有师傅帮忙,才事半功倍,有师傅就是好呀!能修好细心去修,就能涨维修经验..........

嗯,师父仍然很牛。

网友:
有点曲折,但坚持到最后了,

网友F:
不错,西路还是很清晰的啊 ,易懂

网友G:
你解手时想到师傅,是不是太不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解手时想到师傅,是不是太不敬了

是解完手以后,洗过手了后,想起师父的。阅读不认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西路还是很清晰的啊 ,易懂

谢谢你的一分,真心。

网友H:
诊断卡做参考还是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诊断卡做参考还是有必要

是的,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