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嘉电源雷击后通电啸叫,3.3偏低

楼主(2014-07-13):
一航嘉电源遭雷击后 绿、紫色5V正常,启动后马上出现啸叫,3.3V偏低至3.05V左右,其余电压正常,请教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点评):
主开关管加速电容,7500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主开关管加速电容是哪个

网友:
开关管的基极电解性能?最好换新的。辅助12V的滤波也要检查一下子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