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打黑胶的显卡什么拆了

楼主(2014-07-13):
E40打黑胶的显卡什么情况,加焊温度达到快300度,显卡还是一动不动的,大家拆这个打黑胶的显卡一般加焊到多少度才能拆下来,锡球都化了,显卡还是不动,太用劲怕拆的主板掉电了,高手来说下

旁边的胶你就不会先刮掉么
控制好温度 用东西撬一下

网友A:
用刀片慢慢的搞了再拆

网友:
260   往下翘  就行了  不要害怕

网友B:
300度,你的显存百分百是已经挂了,这个只要到260就可以撬动了

网友:
温度到了,直接敲上去

网友C:
只要锡球化了就用镊子翘,不要怕,用力翘,翘多了就长经验了

网友D:
别弄了 300度基本上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片慢慢的搞了再拆

那不行,弄的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弄了 300度基本上废了

还没到300度了,230度,拆不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要锡球化了就用镊子翘,不要怕,用力翘,翘多了就长经验了

不会翘的主板掉电吧,上次弄那个t61p连主板上的线都弄下来了,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度,你的显存百分百是已经挂了,这个只要到260就可以撬动了

260还是耗不动啊

网友:
自己把握,很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翘的主板掉电吧,上次弄那个t61p连主板上的线都弄下来了,掉点

拆黑胶     胆大心细       自己去尝试   别人建议只能当参考

网友:
逗! 锡珠融了还不敢夹!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啊!

网友:
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拆黑胶是BGA最高境界啊

网友:
植珠才有压力,别的用力去干吧

网友:
E40 这算黑胶吗,,很简单的

网友:
总算拆下来了,结果主板上掉点了,纠结啊

网友:
我的BGA 人民币9000块的 ,245就可以拆了 ,不掉点,掉也是掉空点

网友:
啥bga 哎 bga调调温度 能轻松拆掉

网友:
显存保护好 280敲

网友:
这个还得靠熟能生巧呀 拆得多啦自然收到擒来

网友:
黑胶做好防护显存 多贴铝箔纸

网友:
用无铅,温度到最高后,保持20秒后,你在去锹,力度自己把握了!!